Altium Designer的设备图表符(Device Sheet Symbol)介绍

楼主:
Altium Designer的设备图表符(DeviceSheet Symbol)介绍

设备图表符(DeviceSheet Symbol可以将图纸抽象成一个模块,直接放置在原理图中进行使用,其本质是一种链接符号,在多层次化的设计中对子图进行抽象化,通过链接符号进行原理图之间的“通信”,使上层图纸和整体系统看起来更加清晰明了,便于改动和审查定位。
       上述这段介绍从字面上来说同样适用于Sheet Symbol,所以这篇文章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简单区分下两种链接符号。
DeviceSheet Symbol Sheet Symbol
       从文件路径来讲Device Sheet Symbol所指向的子图文件可以存在在任何地方,通过Device SheetSymbol来告诉上层它实际文件所在的位置;Sheet Symbol则有所不同,Sheet Symbol所指向的子图文件必须是存在在同一份工程文件下的(虽然实际操作中如果你乐意也可以把文件到处放,只要加入到同一个工程即可,但为了管理和操作的有序,一般同一份工程的文件会统一或者指定位置存放)。
       其二,Sheet Symbol链接的文件是可读写的,任何操作工程的人都可以对这份文件进行修改,无论有意还是无意的更改。Device Sheet Symbol则可以进行只读设置(设置方法会在后面讲到),这样就可以有效的避免掉无意的误操作。
       通过设置Device Sheet Symbol的文件路径的时候,也可以勾选include sub-folders功能,这样在绘制层次原理图的时候就可以任意调用该文件路径下的所有子图。这一点有点像我们的元件库。Device Sheet Symbol这个功能名称在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他的实际作用和意义。如果说元件符号代表着一个个实际中的元器件,那么设备图标符就相当于一个成熟的设备。
就像设置和调用元件库一样,DeviceSheet Symbol也像是一种可复用的“设备库”,可以将成熟的子图应用于不同的工程中,重复的应用提高了效率和工程健壮性,降低了设计复杂度和减少了工作人员的工作量。其他的好处同样像元件库可以提供给我们的一样,不复赘述。
如何设置 Device Sheet Symbol
       介绍完Device Sheet SymbolSheet Symbol之间的区别,现在进入正题来说说如何放置Device Sheet Symbol。。。。。。
Device Sheet Symbol只读,子文件包含,水印设置方法
复制含有Device Sheet Symbol的图文件
DeviceSheet SymbolSheet Symbol间的相互转换
模块复用中子图元件标号相同编译报错的处理办法

//////////////////////////////////////////////
实际内容有点长,所以只放了前面一段,大家可以把附件下载下来当成一份资料留下来看。

abc.oxps

网友A:
好多人估计打不开文件,我给转成pdf的了

网友B:
这是什么文件,用什么软件打开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什么文件,用什么软件打开啊?

打印文件导出来的。。我弄得打印,这个不是大家都能打开的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多人估计打不开文件,我给转成pdf的了

非常感谢~~

网友:
我想知道如何创建一个Device Sheet Symbol!
不知道是不是可以像创建片断一样简单:
直接选择需要处理的局部原理图,然后转换或另存为Device Sheet Symbol,当然我说的只是一个例子,实际有没有还没搞清楚。我记得是有一个类似的操作的,但好久没看,又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