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TLV320AIC3204的CCS工程例码啊

楼主:
谁有TLV320AIC3204的CCS工程例码啊?
官网上找不到呢

网友:
这个很简单的,大致步骤流程如下:
void AIC3204_INIT(void)
{
  //AIC3204软硬件复位
  AIC3204_SOFT_HARDWARE_RESET();

  //AIC3204时钟、PLL、I2S接口配置--44.1K 16BIT Master
        AIC3204_CLK_PLL_CONFIG();

  //AIC3204 ADC路径、增益、电源配置
  AIC3204_ADC_PARAMETER_CONFIG();

  //AIC3204 DAC路径、增益、电源配置
  AIC3204_DAC_PARAMETER_CONFIG();

  //AIC3204 线路、耳机输出配置
  AIC3204_LINE_PHONE_PARAMETER_CONFIG();

  //AIC3204 FILTER 配置
  AIC3204_FILTER_PARAMETER_CONFIG();

  //AIC3204 DRC 配置
  AIC3254_DRC_CONFIG();
}
具体可以加入我们的QQ群讨论喔,纯技术交流
TI发烧音频技术交流群:3028909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