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防反接电路

楼主:
MOS管防反接电路  正极防反接  与 负极防反接  有什么区别 ?  两种防反接都用有什么好处

网友A:
不太了解呢,给你发到群里看看有没懂得人~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太了解呢,给你发到群里看看有没懂得人~

网友B:
有电路的话,把电路图贴出来

网友:
上电路图,学习下

网友:
不知道你手上有没《MCU工程师炼成记》这本书,给你@chunyang @wstt @莫恩
这本书上有讲到过类似的用法。利用MOS管做整流电路,原理上与常见的二极管全波整流 电路相似,但是具备耕地的管压降,所以效率更高。因为有些电源是内正外负,而另有一些是内负外正,这么设计可以反正电路电源接反的时候避免打坏后端器件

网友:
书中的例图

网友:
区别在于用NMOS或者PMOS
NMOS管接在电源的负极,栅极高电平导通。
PMOS管接在电源的正极,栅极低电平导通。

网友:
楼上说的挺好,补充一下

相对来说NMOS的导通内阻更小,额定电流更大
但是如果选用NMOS的话,由于其串联在负极,所以‘地电平’可能不再是0电平,而会比0稍高一点,如果可以接受那无所谓

选用PMOS的话,其串在电源正极,对一般人来说11.98V和12V可能就没什么区别了,所以也有一些场合选择这种方案

网友C:
借了两张图,凑合看看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借了两张图,凑合看看吧

对,上的图很有说服力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电路的话,把电路图贴出来

电路在这里

网友D:
参考10楼给出的电路,用一个MOS就行了
N型用在负极,型用在正极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参考10楼给出的电路,用一个MOS就行了
N型用在负极,型用在正极

P-MOS用在正极、N-MOS用在负极、两个一起用防止其中一路与其他负载有回路。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对,上的图很有说服力

请教下,图中MOS管 DS 之间的 电容和电阻 是做什么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请教下,图中MOS管 DS 之间的 电容和电阻 是做什么用的?

这是MOS管的RCD吸收回路,省略二极管。
主要是吸收了一定的尖峰,延迟关断,保护MOS管。电容ESR的存在,电容上也会消耗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