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关于zigbee干扰的问题

楼主:
不知道哪位大神有做过触摸板和2530,zigbee路由装在触摸板下面时候,zigbee协调器会间断的收到0,当距离越远的收到的0越多,频率越快,这是怎么对它造成的干扰,触摸辐射距离大概5mm,装在一个86底盒内,和开关电源共存,触摸板完全盖在zigbee核心板上,zigbee用的是F型天线,请问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吗???

网友A:
你分开放就没有这个问题是吧,那你可能要放屏蔽罩将ZigBee与触摸屏分开。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分开放就没有这个问题是吧,那你可能要放屏蔽罩将ZigBee与触摸屏分开。

主要是86底盒内空间有限,而且为了美观,只能置于触摸板下方,不知道独立的PCB天线能否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硬件上是否需要加个屏蔽罩?软件的话,最好搞个多次传输,每包数据加个校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