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R编译编译ZStack-CC2530出现问题求大神帮帮忙

楼主:
我用IAR编译编译ZStack-CC2530出现Error[e117]: Incompatible runtime models. Module APS specifies that '__code_model' must be 'banked', but module AF has the value 'near' 在怎么办

网友:
看下我以前的回复,问问题最好先在论坛收索下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366274-1-1.html

网友:
可是刚才我试了一下,可是还是没有解决怎么办?

网友:
我把Project-Options-General Options-Target-Code model 设成banked 就没这个错误,可是出现了这个file:///C:\Users\wang\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649109476\QQ\WinTemp\RichOle\K36ZCYUB83W$I30H%(EUOIG.png

网友:
进行如下设置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