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2 adc 噪音问题

楼主:
msp432 adc 用官方的例子  测试
发现adc14的噪音很大  跟原来msp430f149 简直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原来的msp430f149的adc的count 基本不跳动
现在的msp432 的count 跳动很大  最多有100+的count的变化

有没有兄弟姐妹碰到这样的情况?

网友:
配置没有问题的情况下,若两个单片机采样的同一个信号并且程序内部算法一致,屏幕或者串口输出的频率一致、adc的采样率一致,再对比一下,这种情况下,14位adc不可能比12位的在同样的显示位数下,差异如你说的这么大

网友:
看手册,ADC的电气特性章节。

网友:
还有一个问题  我想在多通道连续采样N次之后关闭ADC
以前430 时候: ADC12CTL0 &= ~ENC;//关闭
                      ADC12CTL0|=ENC+ADC12SC;//启用

现在这样就不能关闭ADC了  不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