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2650开发板DIY之三——CC2650芯片特点概览

楼主:
CC2650芯片主要特点概览
1、CC2650开发板DIY首先需要体现出CC2650的特点,而CC2650正是一款个性十足的芯片,低功耗,开放的资源,优异的性能,都要先看好先。。内核体系如下图,
很清晰不详述了。

2、CC2650的3种封装各具特色。
CC2650有3种封转,引脚和类似产品兼容,如CC254x系列。但是需要了解的是不同的封装不只是大小不同,在配置和适用上也有很大的区别。
– 4mm × 4mm RSM QFN32(10 个GPIO)
– 5mm × 5mm RHB QFN32(15 个GPIO)
– 7mm × 7mm RGZ QFN48(31 个GPIO)
具体在供电,调试和GPIO引脚的分类有差别。

2.1 最小RSM Package封装RSM (4 mm × 4 mm) Pinout, 0.4-mm Pitch。其中Vss占用了5个引脚,各类Vdd占了8个引脚,JTAG_TMSC和JTAG_TCKC占2个引脚,GPIO只有10个引脚。
2.2 RHB Package封装RHB (5 mm × 5 mm) Pinout, 0.5-mm Pitch。各类Vdd占了8个引脚,JTAG_TMSC和JTAG_TCKC占2个引脚,GPIO共15个引脚,多出来的GPIO引脚是因为Vss不占引脚了,专门有一个Pad接Vss。不要给漏了。
2.3 RGZ Package是最大封装RGZ (7 mm × 7 mm) Pinout, 0.5-mm Pitch也不那么大。但是GPIO达到31个,还不够用吗?
2.4 其中GPIO有大驱动能力的引脚和和普通引脚,单纯数据IO和数据模拟IO。不是一视同仁的呦。CC2650的Vdd相对种类多些而且电压范围和功能也有很大区别,不可以忽略的。
3 射频内核多协议
CC2650应该是独一份把这些2.4GHz范围内的多种协议 (802.15.4RF4CE and ZigBee, Bluetooth Low Energy) t都可以实现的芯片。具体用一个4kBRAM,16位的M0内核专门处理射频部分,用开放的栈来实现多种协议。绝对适合玩家。
4 传感器控制器
CC2650具有独特的传感器控制器,可以在standby模式下设定使能与否。而且可以设定在以下模式设置,
• Analog sensors using integrated ADC
• Digital sensors using GPIOs and bit-banged I2C and/or SPI
• UART communication for sensor reading or debugging
• Capacitive sensing
• Waveform generation
• Pulse counting
• Keyboard scan
• Quadrature decoder for polling

而且,还可以由主控MCU来控制。CC2650是一个轻型MCU,如果复杂功能需要由其他MCU实现的话,CC2650可以单纯作为射频和低功耗传感器控制器出现。
5 低功耗特性
    低功耗从MSP430就开始是TI的一个重要标签,那么在CC2650这里也不会缺席。见图,

6 其他
CC2650中外置24MHz晶振是必选的。
标称Flash最大刷写次数100k次。爱玩,按时不要玩大了,超过100k次就不保了呀。
开放的控制生态,可以工作在由主控MCU控制的模式。而且开放给友商的,有一个方案是STM32F4+CC2650的。有时间要studystudy的。

网友A:
额。。。。flash的刷写次数是100k次啊,不是100次啊,100次还玩儿个毛线啊

网友:
赞一个  一点点看着楼主的CC2650作品出炉 呵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额。。。。flash的刷写次数是100k次啊,不是100次啊,100次还玩儿个毛线啊

核对后,是100k,需要改正,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核对后,是100k,需要改正,谢谢。

不客气

网友C:
我今天用手机看了这个贴子
楼主这几篇贴子写的非常好

看到FLASH只有100次吓我一跳
回来用电脑查了一下数据手册,是100K
又找到这个贴子看到已经有人给你回复了

走了“不少”弯路

如果楼主能把贴子编辑一下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今天用手机看了这个贴子
楼主这几篇贴子写的非常好

看到FLASH只有100次吓我一跳
回来用电脑查了一下 ...

已经帮楼主编辑啦 :)

网友:
“标称Flash最大刷写次数100k次。爱玩,按时不要玩大了,超过100k次就不保了呀”冷笑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