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出错 这个问题怎么破 跪求大神解答

楼主:
用的是ccs6.1.1   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
关闭杀毒软件没有?
这个问题字面意思看起来像权限不足,如果只是在更新,试试用管理员权限运行软件。
如果是日常使用中出错,那么恐怕得将CCS软件装到非系统盘里了。。。

网友:
个人建议,卸载了重新安装一下吧,根据楼上的,保证系统杀毒软件、防火墙关闭,以管理员身份运行。
您可以试一下我用的hosts,C:\Windows\System32\drivers\etc 放到这个目录下,替换原文件,关于x墙什么的问题就可以解决了,个人建议ccs一定要装在某个盘的根目录,通常其他软件就没这个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