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理清这个原里图?

楼主:
@zca123 @jackfrost @蓝雨夜 @snoweaglemcu

这是论坛里TI低功耗活动一等奖的设计LCR表,今天想研究一下原理,由于水平有限怎么也搞不通
第一张图的的HC端是信号源,经过导线连到HP,接入放大器一端
同时还经过要测量的器件Zx连接到放大器的另一端

如果被测Zx是一个电感,两端的电压会不会有一个相位差?如果有的话,两个不同相位的信号通过放大器会得到什么?

还有第二张原理图,更是看的一头雾水,在进入PGA AD8231之前的电路结合第一张图应该是怎样连接的?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449061-1-1.html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455668-1-1.html

网友A:
“如果被测Zx是一个电感,两端的电压会不会有一个相位差?”
这话问得有些让人摸不到头脑。
“两端的电压”,是一个电压,怎么会有相位差?相位必是两个量相互比较而得出。
例如电感两端的电压和电感中的电流,这是两个量,一个是电压,另一个是电流,它们之间有相位差。

网友A:
第一幅图的工作原理,无非是测量Zx两端电压和通过Zx的电流,然后计算。
图中标注Vu的,是待测元件两端电压,标注Vi的,是通过待测元件的电流。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被测Zx是一个电感,两端的电压会不会有一个相位差?”
这话问得有些让人摸不到头脑。
“两端的电压 ...

见笑了

我是这么理解的,您看对吗?LP端和LC端是连在一起的,LP代表的是经过Zx后的电压,LP端的电压是不是也就决定了经过Zx的电流?如果Zx是一个电感,电流会晚电压90度吗?
那LP的电压如果能代表经过Zx的电流,LP的波型((相位?)不知道应该怎么表达了)会不会和HP的差90度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一幅图的工作原理,无非是测量Zx两端电压和通过Zx的电流,然后计算。
图中标注Vu的,是待测元件两端电压 ...

我的理解可能是错误的,现在的问题就是自己还没别开这个劲,基础不好理解这个特吃力,还请老大多多指点。

网友:
这个是彩虹的@彩虹

网友:
引用 网友B:
见笑了

我是这么理解的,您看对吗?LP端和LC端是连在一起的,LP代表的是经过Zx后的电压,LP端的电 ...

原图最上面的一个运放(输出端为Vi),是电流/电压变换器或称跨阻放大器,其输出电压Vi与Lc处2输入电流成正比,比例由反馈电阻决定。其同相输入端接地,根据“虚短”,反相输入端也是地电位,即Lp和Lc端均为地电位。
从上面数第二个运放(输出端为Vu),两输入端分别接到待测元件两端,所以该运放两输入端之间就是待测元件两端电压。从输出端标注Vu,也表明这一点。该运放若没有反馈电阻,则该运放是有限增益。
如果Zx是一个电感,理论上通过电感的电流落后于两端电压90度。然而实际的电感总含电阻(包括铜线的电阻还有铁芯损耗等等),所以实际上不到90度,但相当接近。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原图最上面的一个运放(输出端为Vi),是电流/电压变换器或称跨阻放大器,其输出电压Vi与Lc处2输入电流成正 ...

我好像有点理解您的意思了,但我总觉得实际的波形应该是这样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好像有点理解您的意思了,但我总觉得实际的波形应该是这样呢?

实际的波形应该是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好像有点理解您的意思了,但我总觉得实际的波形应该是这样呢?

老弟的图,未免……

网友:
我来说一下这些问题
       先明确Lc这个信号,这个信号接在U4A的Pin2,根据运放特性可以知道和Pin3电位相同,网络标号是VGND,这是电路中设置的虚拟地电位,大概在1.6V左右,所有的交流信号以此为零点。Hc是信号激励端,Hp是高端电压采样,Lc是低端电流采样,Lp是低端电压采样。Hc-Hp接在一起,Lc-Lp接在一起,这样构成开尔文接法,消除引线电阻对测量的影响。
       然后我们说说波形的问题,那么假设被测件是电感,我们知道理想电感是电压超前电流90度的,那么这个信号实际也是可以从电路中看到的。看下面我发的图。

      假设Hp和Lp两端的信号是这个样子的,那么电流波形就是图中标“电流”的那个地方,就是落后电压信号90度,不过可惜这个信号是看不到的,但是间接反映在Vs信号上,这其实是一个I-V转换电路,Vs信号是电流信号再翻180度,如图所示。

        接下来是放大器部分前半段的简图,注意运放也是有控制端的,高有效。U7是二选一模拟开关,让这部分电路有了两种方式,由Mea_Ctr2控制,看到吧,上图构成一个3倍的类似仪放的放大器,下图则是一个1倍的放大器。
       电路图中Mea_Ctr0和Mea_Ctr1分别控制两组放大器,电压通道和电流通道,根据差分的关系,分别为Hp减Lp和Lc减Vs,可以理解为高端减低端。电压通道是高端减低端自然没有问题,电流通道的Lc-Vs,实际上把之前Vs移相的180度又给抵消了。这样过了AD8231后到达ADC的信号就像第一个图前两个波形,分别是电压和电流,有90度的相位差。
       电路是分别采样电压和电流信号,然后在单片机中做处理,利用同步电路(就是个过零比较器),电压和电流信号都在信号源的过零点启动采样,采样率和信号源频率有严格的倍数关系,具体可以看我之前发的帖子。
       希望可以帮到你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实际的波形应该是这样.

这回好像明白了,是用于检测电流的放大器U4A把LC和LP的电压维持在VGND对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来说一下这些问题
       先明确Lc这个信号,这个信号接在U4A的Pin2,根据运放特性可以知道和Pin3电位相 ...

谢谢老大的耐心回答,现在我已经能大概理解这个电路的原理了,不过是还有点问题不太明白,
因为你说了,理论上LP和LC都等于VGND,那测量电压的时候可不可以直接测量HC与VGND之间的电压?比如第一张图那样?
如果当时MSP430FR5969有DAC,电路图可不可以简化成第二张图这样呢?
或者直接省去用于检测电压的ADC1,而直接使用DAC数据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谢谢老大的耐心回答,现在我已经能大概理解这个电路的原理了,不过是还有点问题不太明白,
因为你说了, ...

“测量电压的时候可不可以直接测量HC与VGND之间的电压?”
你的ADC输入阻抗足够高就可以。

“或者直接省去用于检测电压的ADC1,而直接使用DAC数据呢?”
猜测你是要用DAC产生测试所需要的正弦交流信号,以省去一个ADC。如果是这样,你的DAC输出精度必须足够高,不仅是幅度准确,相位也要准确。这样mDAC输出不能加滤波,因滤波必定带来相移。而两个ADC方案,对测试所需要的正弦交流信号的幅度等没有要求,只要求稳定不变化。

ADC符号,应该尖的一端是输出。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回好像明白了,是用于检测电流的放大器U4A把LC和LP的电压维持在VGND对吗?

是的。所谓“虚短”就是这个意思。电流完全被反馈电阻所吸收。

你的图中出现两个标号:GND和VDD/2,两个标号必须是同一电位,即同一点,用同一标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量电压的时候可不可以直接测量HC与VGND之间的电压?”
你的ADC输入阻抗足够高就可以。

“或者直 ...

谢谢老大,我好像终于弄明白了 。
ADC符号我是在其它产品的数据手册上看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的。所谓“虚短”就是这个意思。电流完全被反馈电阻所吸收。

你的图中出现两个标号:GND和VDD/2,两 ...

我想用VDD/2来代表VGND,就是电路里的虚地,GND是电路中真正的地。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量电压的时候可不可以直接测量HC与VGND之间的电压?”
你的ADC输入阻抗足够高就可以。

“或者直 ...

理论上这个样直接测量HC和VGND之间的电压是可以的,但实际还真没这么干,原因在于HC的信号通过被测件后到达VGND,但别忘了,被测件之后到VGND这一段是有电阻的,这一段也会算在被测件上而产生误差,这个对于LCR这种高精度玩意来说是不能接受的。通常,我们是直接把测量点放在被测件两端,即Hp和Lp点,使用差分放大器。
如果带DAC的话,可以这么干,而且效果会更好。但是测量来说还是要测一次电压,再测 一次电流

网友:
引用 网友C:
理论上这个样直接测量HC和VGND之间的电压是可以的,但实际还真没这么干,原因在于HC的信号通过被测件后到 ...

你说得一点都不错。
首帖图采用开尔文接法,端子分为p和c(电位和电流)以避免误差。但在13楼,楼主没有采用开尔文接法,是简化的理想电路。
不采用开尔文接法是有条件的,即简单接法而产生的误差在可以接受的范围内,通常是中等到较高阻抗情况。

网友:
          电压比较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