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S中的Linux系统定制问题】

楼主:
以前在学ARM板的时候,都可以定制专用的Linux系统,可以把系统做的很小。

近期在学习DE1-SOC,开始的时候,直接在官网上下载了一个包含了系统的.img文件,在windows下通过Win32DiskImager烧写到SD卡上(SD卡好像至少需要4G的大小),直接就用了。现在在考虑能不能像纯ARM一样,也定制一个很小的Linux系统,然后烧写到一个较小的SD卡上。

不知道这个想法能不能成功?另外有没有相关的有参考价值的资料学习?

因为对系统方面的东西了解的不多,虽然逛了很多论坛,也查了不少资料,但还是感觉毫无头绪,所以还望有经验的前辈不吝赐教。

网友A:
能成功,可以实现,本身它就是个arm系统,以往的经验都是可以借鉴的

但还是建议用官方推荐的做法,这样少走弯路

网友B:
HPS是高压开关?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成功,可以实现,本身它就是个arm系统,以往的经验都是可以借鉴的

但还是建议用官方推荐的做法,这样 ...

哈,谢谢版主。之前系统上层的应用程序基本上都做完了,现在的方向就是向系统下面发展。

现在确定大方向能行,那我可以少一个顾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HPS是高压开关?

hardware program(貌似) system,,,就是指里面的那个硬件arm核

网友C:
成功将DE1-SOC官方的系统搬到512M的SD卡上,暂时能启动和跑程序。不知道会不会出现其他问题,待验证。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成功将DE1-SOC官方的系统搬到512M的SD卡上,暂时能启动和跑程序。不知道会不会出现其他问题,待验证。

您好!
我现在也准备把linux系统移植到自己设计的板子上,请问有什么资料可以入门吗

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您好!
我现在也准备把linux系统移植到自己设计的板子上,请问有什么资料可以入门吗

非常感谢!!

我之前做的并不是将Linux系统移植到另外的开发板,我只是将官网上提供的系统通过对SD卡自己分区,然后将内核和文件系统写到了一个更小的SD卡上。

另外如果你需要移植Linux系统到ARM上的话,关于这块的书籍和资料很多呀,网上搜一下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