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SP430G2553的PWM输出问题

楼主:
下面图片中的代码是让P1.2和P1.6输出PWM波形,但是不明白图片中红色圈出的话。意思是P1.2和P1.6都输出占空比为50%的PWM吗?能让P1.2和P1.6输出不同的百分占空比吗?

网友:
去看手册,手册里写得好清楚的

网友A:
我跟你说吧,这个输出PWM已经被定死了的,你要想输出PWM不同占空比,在同一个周期里就一个引脚是TA0.1,另一个引脚是TA0.2就可以了,不要太较真这些事情(除非是你设计的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跟你说吧,这个输出PWM已经被定死了的,你要想输出PWM不同占空比,在同一个周期里就一个引脚是TA0.1,另一 ...

恩,知道了~

网友:
能不能同时两个引脚都输出同一个信号还真没试过,按照原理框图好像应该可以,如果有时间较真可以试试,把那个psel几来着(我现在没打开另一个电脑)两个引脚功能都设为TA0.1输出看看
我已经很长时间不再关注msp430,除了极偶而简单用到,再加上记性差,所以实在要用也是要查手册

不过关于是否为50%占空比,我曾经都作过试验,也发过相关帖子,所以还有印象。貌似有许多地方应用例子都模糊。好像严格来说应该ccr0还要减1
特例,ccr0=3;ccr1=2;更甚

那个三楼的说查手册,这一点似乎直接查不到。大概是说搜索我的帖子能找到。我都不知道什么时候发的具体帖子了。

这世道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不能同时两个引脚都输入同一个信号还真没试过,按照原理框图好像应该可以,如果有时间较真可以试试,把那 ...

谢谢指导,我去你的帖子你找找

网友B:
够不上,这个问题只是有的文章不在意而已,我的帖子也没什么值得可很值得看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够不上,这个问题只是有的文章不在意而已,我的帖子也没什么值得可很值得看的

现在我的问题是自己看过的范例程序太少了,而且自己看的程序有的还有的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在我的问题是自己看过的范例程序太少了,而且自己看的程序有的还有的有问题

那是,你要是拿我的帖子当范例看那恐怕不时发现一些可笑的错误。能力有限,又折腾得没专心学习,本来也许不能和大牛们相比,却也可以作为一个技能谋生。
恐怕只有拿国家津贴的比一些真正的大牛没有错误
呵呵

网友:
改变ccr1与ccr0的比值就行了想多少就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