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bview后面板如何画一个方框?

楼主:
                                  labview后面板如何画一个方框?

网友A:
只是要方框吗?后面板还是前面板?后面板加方框没什么用啊,除非你是要做循环或者选择之类的话会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是要方框吗?后面板还是前面板?后面板加方框没什么用啊,除非你是要做循环或者选择之类的话会有

非常感谢,已经知道了,用下修饰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