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s新建工程报错】

楼主:
初学dsp,用ccs5新建了个文件new project with empty c然后将库文件(common、header)复制到workplace。进行了一下操作。分别将位于common跟header文件夹下的include跟source包含进去。然后再将file search path包含了(common、header)两个文件夹之下的include文件路径。建成了个新的空白工程并编译,结果报错很多,很多错误都是因为重定义。我不懂啊,我每一步都是按照教程去走的,为什么会出现重定义啊。怎么解决呢?请问各位,关于路径的添加什么的图都贴上来了。麻烦大家了

网友A:
原因是,你包含的目录里面有很多cmd文件,还有一些源文件是有重复定义的。添加头文件的时候把目录下的include包含进去就可以了,源文件根据需要进行相应的添加。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因是,你包含的目录里面有很多cmd文件,还有一些源文件是有重复定义的。添加头文件的时候把目录下的inclu ...

就是在build-inclulde option下将各种相关的.h文件include进去就行了吗?请问那个linker-file search path是添加什么类型的文件用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457938-1-1.html

版主您好,看了您之前写给的链接了。写得很好,对我帮助很大,工程也成功新建出来了,谢谢您。我还有个问题就是那个Runtime supportlibrary,您的文章是设置成automatic。但是我见过有些教材是设置成rts2800_mi.lib的,我于是也跟着这样设置了一下,不过我设置之后会报错,但是别人这样设置就没有报错。这是为什么呢请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