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69-Disco音频播放测试

楼主:
今天从淘宝订购的USB-OTG线终于到了,可以做一下后面的测试了。虽然STM32F469-Disco开发板上有一个TF卡座,但是例程无法识别TF卡,2G、16G、32G的卡都试过,都无法识别。后来看了一下例程,发现的确没有相关的代码。这样只好去订USB-OTG线才能进行后面的测试。

测试前先做好准备工作
  • 将一个小音箱接到耳机口,监听音乐播放效果。
  • 准备测试的wav文件。因为例程只能支持wav格式的音频,所以首先将一个MP3文件转换为wav格式。为了对比,将这个MP3转换为3种不同参数的wav,采样率分别是48K、22K和11K。
  • 将JP5的短路块取下,接入万用表的电流档,监视电流的变化。

将开发板接到PC的USB上,并通过USB-OTG接入U盘。稳定后CPU的占用率是3%。

这时对应的电流是100mA,液晶估计就占了大部分。

进入音频播放界面,已经识别出有3个wav文件。

先播放1.wav,它的采样率是44K。启动播放后切换到后台播放,在主界面可以看到CPU的占用率变为46%。声音播放的效果不错,没有失真。

这时的电流变为102mA,变化不大。

然后播放采样率是22K的文件2.wav,同样是后台播放,CPU占用率降低到27%。电流几乎没有什么变化。

最后播放采样率11K的3.wav,CPU的占用率进一步降低到13%,电流还是没有明显变化。这时的声音已经走调了。

从这里可以看出,没有专门音频加速硬件,对CPU的影响非常大,播放简单的wav文件对CPU都有较大的影响,比视频播放都高多了。虽然ST的宣传中说STM32F4可以做MP3、WMA解码,但感觉低码率解码应该还可以,高码率效果就不会好。STM32F469适合做小动画,以及简单的语音,但是不适合播放音乐。

视频播放没有进行测试,因为文档中说这里的视频只能支持emf的格式,尝试了mp4、avi等格式的确无法识别。在网上找了半天也没有找到emf视频的说明,也没有找到支持emf格式的软件,只有先略过视频测试了。不过看音频播放都有点吃力,可以想象视频播放的性能也不会太好的。

网友A:
这类控制器做音频或者视频方面的应用太浪费,而且也很鸡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类控制器做音频或者视频方面的应用太浪费,而且也很鸡肋。

的确是这样。

网友:
只有100mA吗?!

我的板子居然有400mA,但是我觉得各项功能正常啊,难道有什么问题没发现。。。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只有100mA吗?!

我的板子居然有400mA,但是我觉得各项功能正常啊,难道有什么问题没发现。。。

前面写错了一点,不是测得开发板功耗,是通过JP5测MCU的电流。如果是整个开发板的电流会高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只有100mA吗?!

我的板子居然有400mA,但是我觉得各项功能正常啊,难道有什么问题没发现。。。

这个图就清楚一些了,Iboard = 260mA,Icc = 107mA。不过400mA确实也大了一点。

网友B:
Jp5在哪,是复位键旁边的电源选择跳冒那里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Jp5在哪,是复位键旁边的电源选择跳冒那里吗

不是的,在macroUSB的旁边。测量电流时取下短路块,串入电流表。
如果可以板载电流测量电路就好了。

网友:
终于发现问题了——原来我的板子是 F7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