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相关学术文章推荐~

楼主:
基于直流供电技术的电压暂降保护系统研究https://download.eeworld.com.cn/detail/okhxyyo/558555

摘要:根据变频器交-直-交的特性,结合电力电子技术,研发两种基于直流供电技术的电压暂降保护系统。两种系统分别利用电网残压和蓄电池作为能量来源,通过Boost DC/DC 变换器,输出恒定的直流电压,为变频器直流母线提供恒定的直流电。

网友:
交直流送出系统次同步震荡及抑制措施的研究
https://download.eeworld.com.cn/detail/okhxyyo/558556

摘要:直流输电(HVDC)或可控串补线路运行时,有可能激发附近的汽轮发电机组轴系次同步震荡(SSO),震荡具有复杂的波形。对首先发生的这种复杂次同步震荡的特性进行了研究,并分析了引起SSO的原因,最后提出了使用基于STATCOM的SSO阻尼装置方案。现场运行结果表明,这种SSO阻尼装置可有效抑制发电机轴系的SSO,其性价比有明显的优势

网友:
微电网中电能质量问题及解决策略
https://download.eeworld.com.cn/detail/okhxyyo/558558

摘要:介绍了微电网的电能质量问题及新型有源电力滤波器(APF)的控制原理,利用MATLAB实时代码工具箱RTW简历了新型APF的仿真模型,通过该模型自动生成C语言代码,并将该代码实际应用于微电网系统内实际运行,验证了新型APF的控制原理;结果表明将该APF应用于微电网对微电网电能质量的改善具有较大的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