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IAR升级到6.2后,编译出现了问题

楼主:
买了一个高级点的仿真器,推荐使用IAR6.2,但是程序在IAR6.2下编译的时候总是会出现下面的问题

但是我在原来V5.3上编译的时候就不会有问题,网上有提到一些方法,但是都没有用,请问给位有遇到过相类似的问题吗?最后都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A:
我以前也出现过这个现象,最后还是没有解决。这个你要修改配置文件。不建议把原来的工程移植到更新的编译环境中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以前也出现过这个现象,最后还是没有解决。这个你要修改配置文件。不建议把原来的工程移植到更新的编译环 ...

我们仿真器要统一升级,这可怎么办?这个仿真器它还不能使用我们原来版本的IAR,真是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