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线问题

楼主:
找了块板子想练习一下,可是拆完线以后只能看到地线,其它的网络看不到了,怎么可以让其它飞线都显示出来。

网友:
分享下经验吧

网友:
应该是被过滤器过滤了吧

网友A:
PCB界面下  快捷键N     选择 show connections 再选  All  就可以全部显示了。还有显示某一网络和器件的选项。hide  connections  是隐藏飞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PCB界面下  快捷键N     选择 show connections 再选  All  就可以全部显示了。还有显示某一网络和器件的 ...

好  谢谢分享

网友B:
你把其他线给隐藏起来了。
解决了就行。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把其他线给隐藏起来了。
解决了就行。

这个内电层分割,你是怎么怎么画出来的,是高亮网络画的还是布局的时候就知道的大概位置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内电层分割,你是怎么怎么画出来的,是高亮网络画的还是布局的时候就知道的大概位置的?

布局的时候就要大致上考虑和估计好线怎么走。然后在完成布局布线后,利用line线对各个电源网络进行分区,然后沿着分好的line线进行局部敷铜处理。

网友C:
楼主要学会用快捷键N,想必这样就能解决您的问题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布局的时候就要大致上考虑和估计好线怎么走。然后在完成布局布线后,利用line线对各个电源网络进行分区, ...

我现在的问题是我不知道电源网络在哪个位置?怎么才能知道然后我就知道该怎么区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要学会用快捷键N,想必这样就能解决您的问题了。

这个后来我自己看书解决了。多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现在的问题是我不知道电源网络在哪个位置?怎么才能知道然后我就知道该怎么区分了。

???啊??你画板子不说一定完全会原理图设计,但是大体要知道哪个网络是电源哪个网络是地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啊??你画板子不说一定完全会原理图设计,但是大体要知道哪个网络是电源哪个网络是地吧???

我当然知道电源网络了,我的意思是在pcb板子上我怎么才能知道电源网络在哪?然后才好画线分开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当然知道电源网络了,我的意思是在pcb板子上我怎么才能知道电源网络在哪?然后才好画线分开来。

可以用过滤器筛选出对应网络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可以用过滤器筛选出对应网络

怎么操作呢,找了半天没找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怎么操作呢,找了半天没找到。

如图所示位置可以找到你板子上的所有网络,你可以输入你的电源网络名称进行查找,或者直接下拉看看各个网络的位置,选中网络后会高亮显示出来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如图所示位置可以找到你板子上的所有网络,你可以输入你的电源网络名称进行查找,或者直接下拉看看各个 ...

我发现你的电源层是不是分割错了,你在正片层分割了,不应该是负片层分割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发现你的电源层是不是分割错了,你在正片层分割了,不应该是负片层分割的吗?

可以的。正片跟负片都可以。呈现形式不同而已。一般来说负片形式的确实会比较多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