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sm(sim900a)模块 短信控制继电器

楼主:
谁用过sim900a模块 短信控制继电器的 调试了很久也没成功  不知道哪里出问题了

网友A:
1.格式问题,从串口出来的数据,是这种格式 AT+CMGS=+12345678901,没有引号
2.正确的流程
A. AT+CMGS = +12345678901
B. Delay(100)//延时
C. putstring(String)//发数据
D。Delay(50)//延时
E。putchar(0x1A)
F.  Delay(200)//延时

网友B:
你每条指令都没有返回“OK”呀,你输完指令得按下回车然后点发送

网友:
引用 网友A:
1.格式问题,从串口出来的数据,是这种格式 AT+CMGS=+12345678901,没有引号
2.正确的流程
A. AT+CMGS =  ...

要用引号把  我直接用电脑连接发送的时候都要引号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每条指令都没有返回“OK”呀,你输完指令得按下回车然后点发送

这个是用单片机发送指令的   不是直接连电脑用串口助手发送指令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用单片机发送指令的   不是直接连电脑用串口助手发送指令

单片机的话每条指令后面加个/r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单片机的话每条指令后面加个/r

我有加

网友:
路过的大神帮一下忙 拜托

网友:
先用串口调通功能,然后移到单片机上不上,不是很方便吗?而且电脑串口调通了,什么单片机都是一样的了,根据手册把发短信的流程走一遍,问题在哪里就很清楚了

网友:
模块的话 用移远模块的,需要可以联系我 qq 2946399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