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牙使用

楼主:
笔记本没有蓝牙,如果使用鼠标用的蓝牙接收器,是不是可以和手机的蓝牙匹配,来进行文件传输呢??有没有这样尝试过,坛友们。

网友:
应该是可以的。蓝牙速度不快,不如用Wifi。

网友:
值得一试~蓝牙版本一样的话,应该可以互传数据的吧~

网友:
试试吧,期待你的回复~~

网友:
不行吧,可以买个USB蓝牙适配器,跟鼠标接收器差不多大小

网友:
硬件看似没有问题,但是蓝牙使用时都有一个“配对”的问题。
鼠标用的蓝牙接收器,不是那么能随便地跟其它设备配对的;因为它本身就有原配(鼠标)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