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红外遥控器的问题

楼主:
手上有一个某宝买的红外遥控器,想要用Hs0038的红外接收头来接收遥控器按键,基于msp430g2553的接收程序,该怎么入手?求助

红外遥控器

红外遥控器

网友A:
如果有示波器或逻辑分析仪你可以先打一下遥控器输出的波型,看看使用了哪种协议,比如高是平多宽,低电平多宽等。
然后根据这个来写解码程序,解码程序可以用IO口检测电平长度,也可以使用捕获比较器来采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有示波器或逻辑分析仪你可以先打一下遥控器输出的波型,看看使用了哪种协议,比如高是平多宽,低电平多 ...

难道要先解出每个按键的码值,才能写接收程序?

网友:
直接找商家要资料就可以,基本的按键译码应该都有demo,拿过来可以直接用,只要改响应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难道要先解出每个按键的码值,才能写接收程序?

或者按楼上说的找DEM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