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TI LM2676-12

楼主:
空载时电压输出是15V,带负载后正常,各位大神指点一下是怎么回事

网友:
电容要与芯片足够近,电感电容参数要合适,,
空载15V确实有点高

网友:
是啊,所以我就奇怪了,但是接上负载就正常了,而且周围的参数我也是调了又调还是没什么效果,我专门把用万用板搭了一个电路做实验,还是不行,而且芯片资料里也没有说明空载时电压和带负载时电压有什么影响

网友:
上图看看,通常反馈没有问题,干扰什么的没有的情况下,输出是稳定的,不论带载与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