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开关电路应用

楼主:
R7和R2,R1的作用是什么啊,各位分析一下不

网友A:
这是一个想用三极管驱动mos电路但
C7没有必要
MOS直接连接一个4007是做什么
所问的三个电阻R2作为mos管的驱动电阻有点大
R7和R2是分压关系

网友B:
R7是双极型三极管2N5551集电极负载电阻。
当Q7关断时,R7两端电压为零,P沟MOS管也关断。
Q7饱和导通时,R7两端电压约略等于电源电压,R1R2对R7两端电压分压,R1上电压使得P沟MOS管导通。
因此该电路R1R2数值与电源电压有关。

此电路还可以设计得更简单一些。

网友C:
引用 网友B:
R7是双极型三极管2N5551集电极负载电阻。
当Q7关断时,R7两端电压为零,P沟MOS管也关断。
Q7饱和导通时, ...

什么设计更实用一点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是一个想用三极管驱动mos电路但
C7没有必要
MOS直接连接一个4007是做什么
所问的三个电阻R2作为mos管 ...

M7是输出保护,是不是把R7和R2对调一下较好一点

网友A:
引用 网友C:
M7是输出保护,是不是把R7和R2对调一下较好一点

要根据供电电压和mos管的驱动电阻是多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根据供电电压和mos管的驱动电阻是多大

电压48V左右,电流1-3A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什么设计更实用一点呢,

原图画成这样比较容易看清楚。
此图立即可以看出:R1R2串联再与R7并联,所以R1R2选择合适数值则R7完全可以省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