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为什么图片里的程序,没有PWM波的产生呢?

楼主:
如题

网友A:
不要把CPU关了,先把_BIS_SR(CPUOFF);去掉,还有main函数居然没有while(1)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要把CPU关了,先把_BIS_SR(CPUOFF);去掉,还有main函数居然没有while(1)

就是啊,CPU都处于off状态了,当然不行了。具体的怎么产生,当然还是要用到定时器了。@crysislove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是啊,CPU都处于off状态了,当然不行了。具体的怎么产生,当然还是要用到定时器了。@crysislove

估计是新人

网友B:
这就不太清楚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就不太清楚了。

其实去参考TI官方提供的例程就基本会用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其实去参考TI官方提供的例程就基本会用了

是的,很多的时候有些人是不会去解决问题,这种人有两种情况:1、参考了资料没想通;2、根本不知道在哪里去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的,很多的时候有些人是不会去解决问题,这种人有两种情况:1、参考了资料没想通;2、根本不知道在哪里 ...

赞同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是啊,CPU都处于off状态了,当然不行了。具体的怎么产生,当然还是要用到定时器了。@crysislove

我还是再仔细看看手册吧

网友C:
来一份文本格式的程序吧,这是提问的常识。
不然人家还得耐心帮你敲一遍程序才能调试结果?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就是啊,CPU都处于off状态了,当然不行了。具体的怎么产生,当然还是要用到定时器了。@crysislove

CPU关掉之后,照样能输出PWM波形。估计问题出在TimerA1的配置上面。TimerA1和TimerA0有所不同。

网友:
引用 网友C:
CPU关掉之后,照样能输出PWM波形。估计问题出在TimerA1的配置上面。TimerA1和TimerA0有所不同。

0哦哦,是吗,这个我倒是没有试过。

网友:
引用 网友C:
来一份文本格式的程序吧,这是提问的常识。
不然人家还得耐心帮你敲一遍程序才能调试结果?

不好意思,以后不会这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