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 HUB芯片和导电软垫 的故事

楼主:
关键词:
Cube i10 无损win10刷入Remix OS      FS1.1S

一、FE1.1s

Fe1.1s 是高性价比的USB2.04 port HUB chip,支援热插拔功能,提供4个USB Port,采用STT数据传输架构,有良好的数据交换能力,通过USB-IF认证,EMI及ESD性能良好,具有Self-Power供电模式时过流保护功能。
就是下面这个芯片:

图:价格

图:封装

图:BlockDiagram

对就是这个东东,一个 常见的不能在常见的 USB2.0 HUB 芯片。

二、Remix OS

      今天给 cube i10 无损win10 刷入了 Reminx OS,不过是 1.0 版本的,关于 Reminx OS 1.0 使用的感觉就是为了大屏幕的平板,将Android 做个UI,并没有 官方的广告说的那么的,那么的高大上。但是整体 用户体验,比 cube i10 原生的 andorid 4.4 ,清晰度以及UI 和操作上都有很好的提高。

     关于 Reminx 这个有个小的帖子讨论过 Remix OS 怎么样?  可以参考下,楼下的回复。

     cube i10 刷入 Remix OS 比较easy ,下载 固件,解压到优盘,power + 音量键 -  进入刷机 (下载地址,360云盘:http://yunpan.cn/cmTjYTysfTVdF 提取码:5ec2)。

三、USB HUB芯片和导电软垫 的故事

      下面说正事,买这个平板纯属为了支持民族企业,支持民族企业,支持民族企业。。(其实就是便宜,回来好拆了玩)

       国产,做工上,真心,有待提高。
       用了不到 两天 USB 口就出问题了,百度了一下,发现是通病,大家的评价就是USB 口 和 下面的键盘接口 会坏掉。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先拆了,看能不能搞定。
    拆机 比较 easy ,前后壳子之间,并没有螺丝固定,用指甲就可以轻轻打开。

打开,看看主板:

电池是一个 6600mAh 的,但是可以看到 有更多的空间,还可以用来存放电池的,估计因为成本的原因,并没有放置 大电池。(情怀去哪里了?)

打开好奇的研究了一下主板什么样子的

就是因为下面这个 导电软垫 把 那个 USB HUB 芯片 给短路了,所以造成了 下面的吸附键盘和 USB hub 不能使用。

把上面的两个地方,用绝缘的胶带隔开就好了。

一个小小的称不上是错误的失误,不知道造成了,多少的退换货,以及一些用户对 cube 的评价上的减分。。。

忽然感觉,做产品要用心,做研发压力好大,,每个地方都要考虑,,一时的疏忽,一点点的小 bug ,可能最后都能带来一大堆的麻烦事,让前面的事功亏一篑。

体来说,WIN10 + Reminx OS (andorid) 体验还是蛮不错的。   小小的平板 ,有个win10 在 办公上着实不错,开发个小程序,调试个 51 、arduino、 STM32 还是可以胜任的,寒假回家不用带着两公斤的电脑回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应该召回整改的

支持 民族产业,不给民族厂商,制造困难。。。

网友:
这种应该召回整改的

So TM what......?

网友B:
编程时会产生很多临时文件,会不会对平板的闪存有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B:
编程时会产生很多临时文件,会不会对平板的闪存有影响?

定时清理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编程时会产生很多临时文件,会不会对平板的闪存有影响?

感觉 window 垃圾文件比较多,越用越慢,,不知道,win10如何。。。。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感觉 window 垃圾文件比较多,越用越慢,,不知道,win10如何。。。。

windows需要优化,删除不用的服务会快一点。不过平板的CPU是Z3537,速度快不了。

我是担心编程频繁产生临时文件,会不会影响闪存的寿命。

网友:
引用 网友B:
windows需要优化,删除不用的服务会快一点。不过平板的CPU是Z3537,速度快不了。

我是担心编程频繁产 ...

  布吉岛,应该没事,

网友D:
没看明白你说了个啥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看明白你说了个啥

cube i10 不损坏 win10 刷入 Reminx OS 、 修复 USB  失灵。。。

就说了这两件事

网友E:
怎么不用FE2.1,好像是8个口

网友:
引用 网友E:
怎么不用FE2.1,好像是8个口

平板上 就给了两个接口,那么多也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