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2000导入例程问题

楼主:
今天到TI的官网下载了controlsuite安装包,应该是最新的controlSUITE3.3.6setup_

http://www.ti.com/tool/controlsu ... earch-EN-Everything
安装之后,导入里面的fft例程,提示错误。

提示错误如下:

提示编译器版本不够要求v6.2,从网上搜得的解决办法是更新conplier

来自ti论坛:http://e2e.ti.com/support/develo ... h=Search-EN-Support
以下是步骤:

从ccs菜单help,选择更新工具

输入code gen....选择相应工具,如上图,然后next

选择相应的版本继续next

然后finish

开始安装。但是我没有安装成功,错误如下

我不知道是因为我的主软件有问题,还是网络或者配置问题。请大神出手搭救。

网友:
CCS先升级一下吧。
编译器也会升级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CCS先升级一下吧。
编译器也会升级的。

可能是的,现在用5.2,版主推荐哪个版本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的,现在用5.2,版主推荐哪个版本啊

我是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