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做个规律性摇摆或者是转圈的恒温发热体,大侠们给点思路

楼主:
 我想做个规律性摇摆或者是转圈的恒温发热体,类似汽车上面的太阳能摇摆花,只是要求这个摇摆的东西的恒温发热的,大侠们给点思路。

网友:
既然要恒温发热,必要用电。那就不能靠阳光了。
既然使用外部电源,恒温和摇摆就不是问题。

网友:
嗯,就是用电,我是新手,能具体点吗

网友:
不知道楼主应用在什么地方

网友:
用在一个仪器上面,这个恒温的装置好弄吗?

网友A:
温度也就40度就可以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温度也就40度就可以了

看看PTC加热片,好像有温度比较低的,而且也有电压低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看PTC加热片,好像有温度比较低的,而且也有电压低的。

谢谢你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