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uck电路电流冲击

楼主:
各位大神,请问buck电路的电流冲击怎么抑制啊???具体情况是:220V市电整流后得到310V直流,我想降到200V左右然后高频逆变得到20K的方波在LC滤成正弦加上高变比变压器最终想得到10000V以上的高频高压,大体功能已经能实现,就是加上变压器后buck电路的电流冲击一直解决不好,电感一直响,驱动板的过流报警灯一直闪,我查了资料,有的说是因为电感断电时的冲击,有的 说是二极管的反向恢复造成的冲击电流,我尝试在电感两端反向并联一个快恢复二极管加上电阻,并且尝试了在续流二极管两端加上RC吸收电路,效果都不明显,二极管两端加上RC吸收有所效果,但是不能根治,电压高了电感还是会响,驱动板还是报警,请问有没有好的解决办法呢?   还请各位大神指点指点啊,感激不尽!!!

网友:
示波器看看各点波形,然后判断电路工作状态。
“我尝试……”是不行的。

网友A:
响声主要是谐振,怀疑是前端的EMC电感响,或者是整流桥后面的电容小造成的,,,试着把电感电容参数变化一下看看

网友:
看到标题中的“电流冲击”,又看了其内容,没有发现因电流 -而- 冲击出来的毛病。

20K时,就属于可闻音频,电感不响岂不是没有工作?

过流灯一直闪,可以测量一下工作电流是多少,保护值是多少。没有测量数据,只看灯亮不亮,那是使用者考虑的,开发者设置个灯不是让自己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响声主要是谐振,怀疑是前端的EMC电感响,或者是整流桥后面的电容小造成的,,,试着把电感电容参数变化一 ...

应该不是电容小,我整流桥后面的电容是4000uF,电感5mH,是不是电感太小了,电感值得计算我不是很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