垃圾分拣系统

楼主:
基于单片机的分拣系统,分拣金属,玻璃,塑料,纸板,用接近开关可以判定金属,其他三种怎么判别,用什么传感器,可以根据介质系数不同,用电容传感器来判断,或者还是有更好的想法?、

网友:
机器视觉可以,或者通过体积、质量+涡流。

网友:
视觉系统需要强大的处理器,不是单片机能完成的。
第二种方法你可以使用多个超声波测距计算出体积,然后通过称重传感器测量当前区域上的物品质量,通过涡流传感器检测是否有金属。

网友:
给它一双人类的眼睛,让它能看清世间万物

网友:
人眼更不可靠

网友:
视觉靠谱
并且,从实际工作效率来看
不可能光靠一种手段。

正如 @吴下阿蒙 说的,人眼更不靠谱
其实不是人眼更不靠谱,而是不能光靠一种手段

网友:
金属简单,用线圈去接近,组成电感,玻璃的话,可以用发光源和接收器确定,一个发光源多个接收器,根据接收机的位置和发光的角度确定玻璃位置,精度可能不高。塑料和纸板,还没想到。

网友:
鉴于现实中垃圾的复杂性,没有任何传感器可以做到可靠的分拣,做产品的话不要考虑了,不可能实用的。学生做课题的话,用介电参数检测,但水分会有很大干扰,自制的“垃圾”则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