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2596 ---- 淘宝上的就这么差吗?

楼主:
    LM2596,用得非常普遍,在买其它东西时顺便带了几片,
昨天测试了一下,开始时,不知不觉地就烧了两片,还把外围元件也烧了,后来才仔细地将输入电压从0V开始,逐步提高。

测量其开关输出点的波形如下(按正规LM2596参数计算的电感值,100uH):

此时的输入电压为8V,输出接33欧电阻。

继续提高输入电压,至20V时,IC烧坏。

在淘宝上,LM2596的价格低于1块钱的很多,且有交易量。我就买了1.50元的,心想,这个价格也差不多了吧,应该能用的。

网友:
这也可以啊。。。确实有点坑
我淘宝的MP1584还没出现这个情况~

网友:
应该是国产仿制芯片。

网友:
说明不是正牌国办的LM2596
国产仿制的功率必须小,还可以用

网友:
国产的兼容芯片有很多,xl1509 , 价格通常就是1元多点, 别只认LM,正品的死贵

网友:
一两块以下的都是国产山寨的。前段时间在搞这个电源,有个很奇怪的现象,才1A的电流量,号称3A的芯片烫的要命。换成国半原厂的八九块的芯片也是这样。然后换成淘宝上买的几块钱的LM2596-ADJ可调的居然不是很烫。所以到现在为止都还没搞清楚是PCB布局问题还是其他器件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