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方例子编译不通过怎么解决

楼主:
Fatal Error[Pe1696]: cannot open source file "msp430f5xx_6xxgeneric.h" E:\嵌入式硬件开发\TI 函数库\msp430_driverlib_2_21_00_08\driverlib_2_21_00_08\driverlib\MSP430F5xx_6xx\inc\hw_memmap.h 43

这个是官方的例程
编译不通过 说打不开 "msp430f5xx_6xxgeneric.h"文件  可是官方的文档也没有给出这个文件 是否可以认为编译器已经包含在里面了。
我的编译器是IAR 5.30版本

求助

网友:
应该是没有添加库文件夹

网友:
你是没有设置编译器指定去找这个头文件的路径吧,工程的名字,文件夹和路径等最好是英文的,有些软件是不认中文的

网友:
头文件打不开就是没有添加头文件嘛

网友:
结贴了
怎么结贴的?

网友:
在工程文件夹里搜索,看看有没有msp430f5xx_6xxgeneric.h,有的话,就是路径,包含什么的不对。没有的话。看看,是标准库里的。还是什么东西。

网友:
参考一下其中的解决方案

是因为IAR与driverlib里面都没有这个文件
可以上TI网站下载msp430f5xx_6xxgeneric.h 这个文件,放到包含的目录内就可以了
刚才验证了,编译通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