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片单片机之间的通讯问题 求救

楼主:
选择一个5系列的430单片机作为主机,从机有PIC的单片机和430的G2553单片机,通讯协议为MODBUS协议,三个PIC的从机挂入系统中,都能够正常和主机通讯,在此基础上在接入G2553单片机,三个PIC从机无法与主机通讯,而G2553从机与主机通讯正常;如果把G2553从机在从系统中去除,则三个PIC从机与主机通讯又恢复正常,请问是什么原因?

网友:
显然是硬件电路设计有误,给出具体电路。注意,串口的发送端是不能简单直接并联的。

网友:
程序在理论上没有问题,首先考虑硬件接口的问题,再逐个排除各种可能,得到一个准确的问题,最好上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