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GB混合白光LED中的问题

楼主:
对于制作RGB三基色合成的白光LED,必须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1) 三种LED芯片发出的光的主波长一般是:红光为615~620mm,绿光为 530~540mm,蓝光为460~470nm。要达到最佳光效,可在这三种光的主波长范围内经过实验选择最佳的主波长配比。如果为了提高显色指数,可采用蓝光(460nm)、绿光(525nm)、黄光(580nm)、红光(635nm)组合,这种光的主波长配比可得到最佳的显色指数(达95以上),光效可达35~40lm/W,最低色温可做到2700K。为了兼顾出光效率和显色指数,三种LED芯片发出的光的主波长和发光强度需要进行优化组合。根据所用的模式和材料多做几次实验,可得到最佳效果。

  (2) 对于三种LED红、绿、蓝芯片的发光强度的比例,一般选择为3(红):6(绿):1(蓝),但是要考虑到不同芯片光衰不一样;而且当点亮发热后,三基色光的主波长漂移也不同。同时考虑这几个因素,进行综合的实验来得到最好的效果,所以上述的只作为参考的比例,而不是固定的结论。

  (3) 如果将三种LED芯片简单地排列封装在一起,那么这样不能使三种LED的颜色光很好地混合成白光。图1给出了RGB三色混合的示意图,只有A区是三种颜色都有的区域,所以只有A区才是白光,其他区域都不是白光。RGB三种芯片发出的光能量主要分布在以光源光轴为中心的一定角度之内,因此不同位置上由不同芯片发出的光要传播一定距离后,才可能发生交叠进而混色。然而即使在传播一定距离后,仍然只有中心区域才出现白光,也就是说中心区域以外的区域仍然没有混合,并且发散角度比较大的光线在经过传播后远离中心,继而造成发光效率降低。

图1 RGB三基色的混合

  因此,如何在较短传播距离内高效地混光,是封装高质量三基色白光LED的关键所在。只有通过特殊的封装设计,才能解决这个问题,如图2所示。采用这种结构后,三种光基本集中在一个区域进行混光,所以在制作三基色合成白光LED时,应该在热沉上和模粒上实现一些特殊的结构设计,从而使三种基色光能在集中的区域混合产生有效的白光。

(4) 多芯片集中封装在一个器件中,热量的散发会更加困难。因此在制作RGB三基色光混合成白光时,特别要注意散热的问题。这三种芯片其温度特性不一样,温度变化会引起色温偏差。表1对几种主要的白光LED制作效果进行了比较。

表1 几种主要的白光LED制作效果

网友:
  楼主图挂了,,,

好机智的广告插入

网友A:
有些LED跟三基色荧光灯相似,也是混粉的,
由于三色能阶不同,三种色粉不能过份密集,否则,能发光的就只有红粉,
如果各自造成单色芯片,则三种原色的管子的阈值是有差异的,並联时要作一些适配措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些LED跟三基色荧光灯相似,也是混粉的,
由于三色能阶不同,三种色粉不能过份密集,否则,能发光的就只 ...

现在有RGB集成封装的大功率LED灯珠,进行混合调光,控制不同的电流值,如用PWM很方便。
能否仔细说说“三种原色的管子的阈值是有差异的,並联时要作一些适配措施”什么措施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有RGB集成封装的大功率LED灯珠,进行混合调光,控制不同的电流值,如用PWM很方便。
能否仔细说说“ ...

实在遗憾,小弟没这学问与见识,只能求教于LED生产专业户了。
三色的LED我玩过,知道它的门限电压不比其他LED高,那就排除了三色串联的可能。,
混粉时,能阶的影响並不消失(那就没有等同于串联的效果),故「並联」的影响(橡木桶效应)依然存在,
不过,我忽然想到,显示屏不就是一个特大的三色混光llLED灯吗,当然,视讯的三色讯号是分开输入的,跟LED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有RGB集成封装的大功率LED灯珠,进行混合调光,控制不同的电流值,如用PWM很方便。
能否仔细说说“ ...

实在遗憾,小弟没这学问与见识,只能求教于LED生产专业户了。
三色的LED我玩过,知道它的门限电压不比其他LED高,那就排除了三色串联的可能,
混粉时,能阶的影响並不消失(那就没有等同于串联的效果),故「並联」的影响(橡木桶效应)依然存在,
不过,我忽然想到,显示屏不就是一个特大的三色混光LED灯吗,当然,视讯的三色讯号是分开输入的,跟LED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