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AFIO和端口复用

楼主:
最近在学STM32,对端口复用现在理解的有点混乱,希望大家给指导一下:首先我需要搞清楚一个概念 AFIO是端口复用的意思吗?串口通信实验,通过USART1发送数据到上位机,上位机收到之后原封不动的发送给USART1,需要将板子上的RXD和TXD用短路帽和PA9和PA10接起来,这里是不是也用到了端口复用啊,是不是需要使能复用时钟啊?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USART1|RCC_APB2Periph_GPIOA, ENABLE);这句里面有使能复用端口时钟吗?
外部中断实验,按照库函数开发指南上写的是肯定需要使能复用时钟的,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FIO,ENABLE);这句是使能复用时钟吗?

如果串口中断和外部中断都需要使能复用时钟,为什么这两个还不一样啊。我现在特别混乱,希望大家帮我理一理,谢谢。

网友A:
1,复用就是一个IO脚同时具有多个功能,相当于内部有多路开关切换,具体哪种功能由端口配置高寄存器、端口配置低寄存器决定,库函数用GPIO_init()
2,第一句是打开USART1和GPIOA的时钟,就是启动串口和GPIOA模块,这两个是在APB2高速时钟总线上的,所以用RCC_APB2PeriphClockCmd(),第二句是打开(使能)AFIO时钟,外部中断要用到AFIO模块(外部中断配置寄存器在AFIO里)

复用是说引脚接到哪个模块上。RCC_APB2PeriphClockCmd是打开哪个模块的时钟,也就是让那个模块开始工作

网友:
引用 网友A:
1,复用就是一个IO脚同时具有多个功能,相当于内部有多路开关切换,具体哪种功能由端口配置高寄存器、端口 ...

外部中断要用到AFIO模块(外部中断配置寄存器在AFIO里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FIO,ENABLE);),所以需要使能AFIO时钟;串口实验要用到USART,所以使能串口时钟(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USART1|RCC_APB2Periph_GPIOA, ENABLE);)。也就是说这两个表述都是笼统的讲都是来使能复用时钟的,只是串口通信有串口通信的时钟,而外部中断因为外部中断配置寄存器在AFIO里,所以使能的是AFIO时钟。
我这么理解对吗

网友A:
我不知道“复用时钟”这个词你在哪看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不知道“复用时钟”这个词你在哪看到的

实验室战舰STM32开发板光盘里面的一个叫STM32库函数开发指南的PDF文档,我一直在根据这个文档来学,看视频学习的话感觉太慢了。

网友:
也许之前是放在一起的,才会有这样的注释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USART1|RCC_APB2Periph_GPIOA|RCC_APB2Periph_AFIO, ENABLE)

网友B:
哎 你这是被误导了看图!串口的TX只是用的是推挽复用输出配置,而不是复用功能,外部中断的的中断输入才是用的复用功能,再看你贴的图,只是配置串口时钟和相应的IO口时钟,并没有配置复用(AF)时钟,在另一张图里中断配置时才配置复用功能,这也是手册上要求的

串口配置I/O口

串口配置I/O口

外部配置I/O 口

外部配置I/O 口

基本I/O口结构

基本I/O口结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哎 你这是被误导了看图!串口的TX只是用的是推挽复用输出配置,而不是复用功能,外部中断的的中断输入才是 ...

嗷嗷,这样子啊,我一开始还以为串口和外部中断都需要复用时钟来,我理解错了,我查过 网上说只有端口重映射、外部中断、事件需要开启复用功能时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