课程设计求一个思路

楼主:
老师要求做一个交流电频率检测仪,想求一下思路,已经有个范例电路图 但是 是测交流电压和频率的,想知道改动那里才能实现只测频率,并求大神讲解模块功能

网友:
用比较器是个不错的办法,
另外可以用MCU的输入捕获

网友A:
不用它的ADC不可以只测量频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用它的ADC不可以只测量频率了。

您好 我没太理解您的意思

网友:
首先,这个题目,你最困惑的地方就是,如何测量频率。
你找到一个 测量频率和电压的 例子。

但是因为你并不确切具体 哪部分 是测量 电压 哪部分 是测量频率,所以你不知道怎么去掉电压部分。

首先我可以告诉你的是,测量电压的,它这个原理图里用的是 ADC0809,因为它是个 AD,也就是 模数转换芯片,这款51只能处理数字信号,而AD电路也只有 把模拟电压转换成数字值的功能。不可能和 什么测量频率 混到一起。

然后说说 具体测量频率是 哪一部分电路。
你之所以困惑,不是因为你不懂电路,从昨晚和你聊,我觉得你对电路的理解是有基础的,你只是不理解程序是怎么实现的。

首先确切告诉你,它的频率测量思路。
前面有人提到 输入捕获功能,我觉得这里不要扯这个,因为这是51,还是AT89S52,它的定时器没这个功能,也就是说,不能直接给定时器留一个引脚作为捕获通道就能实现。

在51里,这种测量频率的思路一般都是:
用定时器和外部中断引脚相配合,来完成。
因为外部中断可以设置成电平触发或者是边沿触发,所以可能具体实现起来有两种不同方式。
为了避免扯远,我之说其中一种边沿触发。

它首先开外部中断,这样,当脉冲来的时候(从低到高)它就会触发中断,相当于通知定时器,开始计时了。
然后等待下一个 低到高的脉冲到来,通知定时器,结束计时了。
这样就可以测量时间了,测量了时间就等于有了频率。

当然,具体来说,这里有两个要求:
1.因为目标是测量50到60hz的频率,它的时间周期是10几ms,所以要设计好定时器的最大溢出时间,避免定时器溢出了还没测量到这个时间,当然这不是大问题,如果定时器溢出时间小于这个时间,可以采取多一个变量计算定时器的溢出次数。

软件的思路就是这样,那么回到硬件上的,其实它不用做太多的事情。
他要做的事情就是,把交流信号转变成前面提到的可以处理的信号。
你截图里的说明也说了
它只是把交流信号转变成方波,并且截取负半轴。

具体完成这个功能的就是 那个 LM324+LM311,至于它具体什么原理,我没有分析,你可以自己分析一下。

大体就是这个思路。

网友:
那个LM331不好意思,我一直主观看成LM311,以为也是用来实现交流信号变换成方波的。
其实它是个 F-V电路,在这里是不需要的,直接去掉了。

换句话说,这个电路也是够作孽的。
直接测量频率不好,非要转成电压,再用ADC测。无聊。

当然STC的电路和AT89S52不一样,它片上直接由AD,所以省了老套的ADC0809

网友:
是啊,电路中有一部分是多余的

网友:
楼主怎么不见了?
好好看看5楼6楼回复。

网友:
用stc12或15系列芯片买最便宜的就可以了,可以把数码管的驱动三极管都省掉。输入信号通过分压电阻(必要时加入保护二极管)直接接入P32,管它是正弦波还是方波,通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