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ccs5新建工程

楼主:
各位大家好,ccs5里面有bulid-include option和linker-file search path,这两个都是添加路径的。但是分别添加的是什么文件呢?还有就是我用28335,这个runtime supportlibrary如果不选择automatic而是选择rts2800ml.lib的话,编译会报错的。请问这是怎么回事呢?我查的资料都没在这两方面作介绍,身边也没人会的。。。哎,麻烦各位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https://bbs.eeworld.com.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60489&highlight=%B4%F2%D4%EC

版主威武,点赞。我建议整理一个相关的帖子,把这方面的链接帖出来,方便别人查找。最近已经遇到好几个提问ccs新建工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版主威武,点赞。我建议整理一个相关的帖子,把这方面的链接帖出来,方便别人查找。最近已经遇 ...

大哥,我感觉build-inclulde option下将各种相关的.h文件include进去就行了,这样理解行吗?请问那个linker-file search path是添加什么类型的文件用的啊?我感觉linker-file search path是添加支持库文件的,但是我不确定,麻烦您帮帮我吧,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