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蓝牙发送数据,一台电脑接收,多个下位机发送

楼主:
您好,我刚准备到淘宝上买个蓝牙模块,实现单片机和电脑的通信,但是我是要一台电脑接收数据,而多台单片机接收数据,但是淘宝商家说蓝牙不能一对多,他说要用zigbee,请问有没有什么方法解决蓝牙一对多的问题啊,谢谢!

网友A:
多个模块连接到电脑 蓝牙是1对1 电脑是一对多

网友:
如果自己开发 蓝牙4.0可以一个对多 具体好像是5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多个模块连接到电脑 蓝牙是1对1 电脑是一对多

您好,我是想用蓝牙进行通信,具体就是用一台电脑接收多个单片机发来的数据,你的意思是可以实现吗

网友A:
你可以一台电脑接多个串口 每一个串口接一个蓝牙模块 和对应的另一个模块通信

网友:
上边的是土办法 但是最简单

网友:
或者用一个模块连电脑用扫描的方式分别和多个模块通信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一台电脑接多个串口 每一个串口接一个蓝牙模块 和对应的另一个模块通信

好的,我再看看,谢谢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一台电脑接多个串口 每一个串口接一个蓝牙模块 和对应的另一个模块通信

好的,我再看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