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求助大神

楼主:
刚接触单片机,数码管,我的四位共阳数码管驱动电路如图,用的三极
管S8550 ,8个段选接240欧电阻接P2口,三极管基极接330欧电阻接P1.0~P1.4,
测试时P2给低电平,P1给高电平,为什么点不亮数码管?单片机用的STC89C52RC

网友A:
楼主没有嵌入图

网友:
上图也没有用,
点不亮数码管有可能是程序问题

网友B:
先确认电路是否正确,再看程序对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确认电路是否正确,再看程序对不对。

,亲,急求解决方案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没有嵌入图

上拉电阻位选是330Ω,段选是240Ω,单片机是stc89c52rc,三极管是s8550,就是不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没有嵌入图

图在下面,刚来这个网站,还不太熟悉,请大家帮忙,学生党,想学点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上图也没有用,
点不亮数码管有可能是程序问题

#include
void main (){
    P1=0xff;
        P2=0x00;
        }

这是我的程序,也有别的,这个最简单,动态的也有,都不行。

网友:
大神,上图了,在下面,帮帮忙呗,晚饭还没吃就整它了。。。

网友:
没有人哇。。。。

网友:
快来,快来

网友:
楼主,分析问题需要一步一步排除的,你要是有设备的话,直接先用模拟电源去实验下,然后对比单片机在驱动时做错了哪些,可能是三极管没导通,可能是数码管接错了,

网友:
先测数码管,5V电源,串个10K电阻,另一头是地。看看怎么着,能把某段点亮。再看整个电路中,电平信号什么的,是否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