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7英雄联盟大赛】便携示波器——硬件设计

楼主:
这几天画了一下模拟前端的电路,在这里总结一下,如有不合理的地方欢迎大家批评、指正
先说说大致的设计思路
测量信号 -> 直流或交流耦合 -> 1/11/101/100倍率选择 -> 电压跟随器 –>可控增益放大-> 波形平移 –>同步触发及ADC(on chip)采集
先来一个整体的布局图

左侧是从上到下依次为:复位按键、外部电源插座、3个继电器及闭合指示灯、BNC
下面为 7个自定义功能键,上方预留了一个±5V电源插座

下面具体分块说一说

首先是耦合方式及倍率的选择,这里选择了继电器作为切换开关,优缺点且不做过多探讨
C1 选择高压电容,耐压500V
档位的选择默认是X1 档,测量大信号时由于缺乏保护电路有损坏电路的风险
所以测量未知信号时,一定要切换成1/100档,如有必要再切换回1/10档、1/1档

接下来是信号调理

比较坑的是F7虽然有片上DA,但是已经被分作他用,并且还没有引出,所以只能用PWM做积分构成简易DA

对应的Multism 仿真结果

PWM 产生的 ±5V

PWM产生的 -2.7V ~ -0.4V (VCA810 需要-2V ~ 0V,对应40dB ~ -40dB 的增益调节,这里主要是用其放大功能,即-2V ~ -1V )

另一个问题是:F7片上AD只能采0~AVCC的正电压,所以在进入AD之前只能加了一个硬件加法器,对电压做了一个变换

下图为仿真结果

至此,信号总算能采进来了,不过要想准确的还原波形还需要一个同步触发信号
同样有个输出电平的问题,所以加入了输出钳位

下面是完整的原理图及PCB
Schematic Prints.pdf (61.51 KB, 下载次数: 20, 售价: 2 分芯积分)

底面布局

顶层

底层

网友:
给力~赞一个~
尽快进入打样测试~

网友A:
请教一下,分压电路的上的电容容值该如何确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教一下,分压电路的上的电容容值该如何确定

这个我也不太明白,这里借鉴了前人的设计...

网友B:
请问楼主能共享下PCB的库吗?想画块底板,但不知道间距,看到楼主有画好的,就像借用一下~感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请问楼主能共享下PCB的库吗?想画块底板,但不知道间距,看到楼主有画好的,就像借用一下~感谢~

你说的是 arduino_Uno 接口吗,这个我是参考官方的文件做的,做出来尺寸刚好

我把官方的原理图和PCB文件上传你看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说的是 arduino_Uno 接口吗,这个我是参考官方的文件做的,做出来尺寸刚好

我把官方的原理图和PCB文 ...

真是太感谢您了~正是想要arduino_Uno接口呢~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真是太感谢您了~正是想要arduino_Uno接口呢~谢谢~

这个接口原理图有个小错误,留意一下吧

【STM32F7英雄联盟大赛】发现官方原理图错误!!!
https://bbs.eeworld.com.cn/forum ... 8901&fromuid=373534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接口原理图有个小错误,留意一下吧

【STM32F7英雄联盟大赛】发现官方原理图错误!!!
http://bb ...

嗯嗯~多谢提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