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IR2132的问题

楼主:
做无刷直流电机,用IR2132+IGBT驱动,电路图如下。
DSP产生的六路PWM1-6信号经过光耦转换成PWMAP、PWMAN、PWMBP、PWMBN、PWMBP、PWMBN输入IR2132中去,他们的通断状态如下图所示。

但是奇怪的是,低三路的输出照理说L01-L03应该是高低电平交替,但是实际却是和PWMAP、PWMBP、PWMCP同相的PWM波形。
高三路的输出和低三路的输出像是反了一样。请问这是什么情况?是我的电路有什么问题吗?百思不得其解。

网友A:
楼主只讲了输出。它的输入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只讲了输出。它的输入呢?

输入列在了表格中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输入列在了表格中

表格中的数据,是你实际测量的结果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表格中的数据,是你实际测量的结果吗?

是的,IR2130输入侧的波形没有问题,和表格中是一致的

网友:
表中的输入还是输出,记录的什么值
给达PWM就包含开和关,,,
Q1--Q6的开和关测的哪个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