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NOKIA5110显示18B20的温度

楼主:
18B20,全名DS18B20,是单总线温度传感器。

硬件及接法:

1.MSP430G2553板

2.18B20:

DQ        P2.3(脚号11)
VCC       3.3V

18B20直接焊接在开发板的背面,并按资料说明(上图)加个上拉电阻。

3.Nokia5110 与前2贴一致:

RST            P1.0 (2)
CE      P1.1 (3)
DC        P1.2 (4)
DIN        P1.3 (5)
CLK        P1.4 (6)

要是初次使用调试18B20,不顺利的时候就比较折磨人。

测试程序来自网络,修改部分定义,以适合硬件接法及Energia环境.
程序内带有LCD5110的数字、汉字显示的程序。

快乐的程序搬运工看这里:

运行效果:

前贴链接:
1. BoosterPack之Nokia5110屏首秀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475887-1-1.html)
2. Nokia5110屏的3个程序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476556-1-1.html)

网友A:
试试内置温度传感器,将它的数据读出来,与DS18B20做个对比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试试内置温度传感器,将它的数据读出来,与DS18B20做个对比吧!

斑竹说的有理。
一般内置温度传感器,温度会偏高点。

网友:
Enerigia环境下的430内部温度使用例程可以看这里:

增加显示内部温度:

内部温度已经采用了多次数据的滤波处理,数据起伏还是很大,这应该就是内部温度传感器的特点吧。

网友A:
那啥,突然想起个事情来,背面的电阻定义是我随便焊的,后来发现和NRF24L01有冲突,于是我这的版本已经改掉了。

你也可以自己修改定义的,不是已经附送0欧电阻了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啥,突然想起个事情来,背面的电阻定义是我随便焊的,后来发现和NRF24L01有冲突,于是我这的版本已经改掉 ...

知道了,屏的背光BL已忽略,电阻已焊去,24L01已重新定义,暂不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