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7F0C809】第十六篇--项目第三阶段编码实现之无线模块串口通信

楼主:
     在无线传感网络中,CC2430需要将采集到的数据发送给上位机(即PC)处理,同时上位机需要向CC2430发送控制信息。
    CC2430包括2个串行通信接口 USART0 与 USART1,每个串口包括两个模式:UART(异步)模式、SPI(同步)模式。
    开始编写代码之前,需要搭建好硬件设施:正确连线 + 安装USB转串的驱动。
  硬件连线需要两条:
    CC2430开发板的JTAG口 → 调试器 → PC的USB口(用于程序的调试、下载)
    CC2430开发板的串口 → PC的USB口(用于PC与CC2430的数据通信)
实验源码及剖析
/*
  实验说明:UART0,波特率115200bps,PC机向CC2430送字符串(以@字符结束),CC2430收到后返回该字符串
*/

#include

unsigned char recv_buf[300] = {0};
unsigned char recv_count = 0;

/*系统时钟初始化
-------------------------------------------------------*/
void xtal_init(void)
{
  SLEEP &= ~0x04;             //都上电
  while(!(SLEEP & 0x40));     //晶体振荡器开启且稳定
  CLKCON &= ~0x47;            //选择32MHz 晶体振荡器
  SLEEP |= 0x04;
}

/*UART0通信初始化
-------------------------------------------------------*/
void Uart0Init(unsigned char StopBits,unsigned char Parity)
{
   PERCFG&= ~0x01;                  //选择UART0为可选位置一,即RXD接P0.2,TXD接P0.3
   P0SEL |=  0x0C;                  //初始化UART0端口,设置P0.2与P0.3为外部设备IO口

   U0CSR = 0xC0;                    //设置为UART模式,并使能接收器

   U0GCR = 11;
   U0BAUD = 216;                     //设置UART0波特率为115200bps,至于为何是216和11,可查阅CC2430中文手册

   U0UCR |= StopBits|Parity;        //设置停止位与奇偶校验
}

/*UART0发送数据
-------------------------------------------------------*/
void  Uart0Send(unsigned char data)
{
  while(U0CSR&0x01);    //等待UART空闲时发送数据
  U0DBUF = data;
}

/*UART0发送字符串
-------------------------------------------------------*/
void Uart0SendString(unsigned char *s)
{
  while(*s != 0)         //依次发送字符串s中的每个字符
    Uart0Send(*s++);
}

/*UART0接受数据
-------------------------------------------------------*/
unsigned char Uart0Receive(void)
{
  unsigned char data;
  while(!(U0CSR&0x04)); //查询是否收到数据,否则继续等待
  data=U0DBUF;          //提取接收到的数据
  return data;
}

/*主函数
-------------------------------------------------------*/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i,b;

  xtal_init();

  Uart0Init(0x00,0x00);  //初始化UART0,设置1个停止位,无奇偶校验
  Uart0SendString("Please Input string ended with '@'!\r\n");

  recv_count = 0;

  while(1)
  {
    while(1)
    {
      b = Uart0Receive();UART
      if(b=='@')break;                 //若接收到'@',则跳出循环,输出字符串

      recv_buf[recv_count] = b;        //若不是'@',则继续向字符数组recv_buf[]添加字符
      recv_count++;
    }
    for(i=0; i       Uart0Send(recv_buf);

    Uart0SendString("\n");
    recv_count =0;                     //重置
  }
}
  首先配置USART0所对应的I/O口:通过对 PECFRG.0 清零来设置UART0为可选位置1,即RXD对应P0.2,TXD对应P0.3。然后配置P0.2和P0.3为外部设备I/O。
  然后选择UART模式,并使能接收器。接着配置USART0的参数:波特率115200,无奇偶校验、停止位为1。
  接着向PC发送一条字符串:Please Input string ended with '@'!,然后就使用while(1)不断地去试图获取接收的每一个字符。当此字符不为'@'时,则表示还未输入完成,继续将此字符添加到字符数组recv_buf中;当此字符正好为'@'时,则表示输入完成,因此跳出循环将recv_buf中的每一个字符按次序发送到PC,同时重置recv_count。
实验结果
  首先完成硬件连线,打开串口调试工具,配置参数如下图:

  点击“打开串口”,然后启动IAR调试,让程序跑起来,你会发现串口调试工具上的接收框中出现了预期的字符串:

  然后在串口调试工具中下方的发送textbox中,输入"Hello",如下所示:

  点击“发送”之后,你或许会奇怪,为什么CC2430不会返回你所输入的内容,那是因为你没有用@结尾。

  我们再次输入"Zigbee!@",点击“发送”,结果如下所示:

  就会出现预期内容“Hello Zigbee!”了!到此实验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