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link2外扩板原理图初稿

楼主:
慢悠悠的折腾了一段时间,画了个大概的原理图:

顺便把功能和遇到的问题讲一下。
功能:
1 双路虚拟示波器、80Msps@1ch,40Msps@2ch
2 11路高速IO(100M),可作逻辑分析仪或高速信号输出
3 对外20P牛角JTAG接口,带一个串口

一些问题:
1 LPC-link2有3路AD,是可以做三通道示波器的,但是第三路的通道成本会高一些
2 AP6181需要接SDIO口,但是LPC-LINK2没引出接口;如果要换用SPI,需要知道AP6181的SDIO/SPI切换脚是否引出,还未找到相关资料
3 示波器通道输入前端有一个阻容分压网络,这里面的电容容值和通道带宽的计算关系未搞清楚,希望能有高人指点
4 还有一些io未使用,待定

核心参数——成本:

只算了一些ic,参考淘宝价格。其中两个ad就20块了,到时可以去申请样片

网友:
wifi模块替换成GB9662即可
原理图已基本确定

在整个bom成本中,示波器部分占了绝对大头,其他逻辑分析仪、jtag都只要一些阻容器件
我计划先打板子,然后做逻辑分析仪软件部分,示波器暂时不贴片

网友A:
【STM32F7英雄联盟大赛】便携示波器——硬件设计
https://bbs.eeworld.com.cn/forum ... 6820&fromuid=180876
(出处: 电子工程世界-论坛)

网友:
引用 网友A:
【STM32F7英雄联盟大赛】便携示波器——硬件设计
https://bbs.eeworld.com.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 ...

那个AD速度太低

网友A:
图纸可以参考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纸可以参考参考。

嗯,是的
不过我暂时不贴ad部分,手工焊,太麻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