俺的FLY-BUCK调试成功

楼主:
    先通报一下,随后再写设计说明。

电路:

设计目的:需要低压5V(或其它)电压,又需要隔离电压的场合。

现考虑到一般CPU在200mA以下的耗电量,所以在5V输出时使用33欧电阻作负载。

输出5V电压稳定,两个输出隔离12V的,输出为14V,(可能手工绕制的变压器没有计好匝数的原因吧)

网友A:
3.3V的那个绕组一定要负载够大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3.3V的那个绕组一定要负载够大吧?

根据计算公式,没有说必须BUCK输出部分必须大。但我感觉 ,它为主负载时,可能会更稳定一些。--- 没有分析与计算,只是猜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