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是生成PWM波的代码,是参考资料里面的,有些疑问,想请教一下

楼主:
我把下面的代码写进G2553里后,用示波器观察没有PWM波的产生,怀疑Timer定时器配置出错了,请大神看看~

#include
void Timer_A0_1_init()//TA0.1输出PWM
{
        TACTL|=TASSEL_1+MC_1;
        CCTL1=OUTMOD_7;
        CCR0=328;
        CCR1=109
                        ;//占空比为CCR1/CCR0= TA0由P1.2和P1.6输出
}

void Timer_A1_2_init()//TA1.2输出PWM
{
        TA1CTL|=TASSEL_1+MC_1;
        TA1CCTL2=OUTMOD_7;
        TA1CCR0=164;
        TA1CCR2=41;//占空比为CCR1/CCR0   由2.4和2.5输出
}

void Timer_A1_1_init()//TA1.1输出pwm
{
        TA1CCTL1=OUTMOD_7;
        TA1CCR1=123;
}

void IO_init()
{
        P1SEL|=BIT2+BIT6;
        P1DIR|=BIT2+BIT6;//P1.2 P1.6 输出 TA0.1

        P2SEL|=BIT4+BIT5;
        P2DIR|=BIT4+BIT5;//P2.4 P2.5 输出 TA1.2

        P2SEL|=BIT1+BIT2;
        P2DIR|=BIT1+BIT2;//P2.1 P2.2 输出TA1.1

}
void main (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IO_init();
  Timer_A0_1_init();
  Timer_A1_2_init();
  Timer_A1_1_init();
  _BIS_SR(CPUOF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