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干扰GPS信号

楼主:
以前经常用公司的车载女友下班,上周五起公司的车装上了GPS,已拆看过,不是实时回传的那种,靠flash记录的,想干扰这个GPS信号,不知道有什么办法,这个GPS不能拆,因为公司焊死在方向盘的电路里面.

网友A:
直接屏蔽掉天线不就行了吗?找个金属的东西把天线罩住应该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屏蔽掉天线不就行了吗?找个金属的东西把天线罩住应该可以的

我实验过,手机依然能搜索到2个卫星.放在铁盒子里面.而且不现实啊,GPS设备在车里面,干扰设备得方便带走才好.

网友:
          重刷程序

网友:
不可修改那个东西.

网友:
前挡风玻璃贴金属膜

网友:
改完之后又改回去

网友B:
做个gps模拟器,事先录制下固定的轨迹,开车时替换车载gps.

网友:
引用 网友B:
做个gps模拟器,事先录制下固定的轨迹,开车时替换车载gps.

这个如何做呢,给点提示?

网友:
拿个外置的gps,按照公司允许的路径走一遍,同时用flash记录下gps的路径数据;用到时候拿这些数据替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