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路里的Rbias是用来校准电流源的吗?

楼主:
(无正文)

网友:
是个偏置电阻。
采样它的电压作为参考电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是个偏置电阻。
采样它的电压作为参考电压

看资料说,好像可以解决电流源的漂移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资料说,好像可以解决电流源的漂移问题。

是的,如果电阻Rbias是精确的,可以测量它们的分压比,这样就与电流源无关了。如果电流源是精确的,只用采样热敏电阻的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