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制作一个简易的压力传感器

楼主:
上次的两个问题得到大家的帮助,非常感谢,特别是版主,帮助了不少。    这次就是说想做一个简易的压力传感器,不要求说做出来的传感器能测量,比如说人一拳能打几十几百磅的力,不求这么多,能测量一个几两(也就是0-5牛顿之间的力)就可以了,然后就是想问一下,简易的压力传感器制作流程是什么,上次版主说的那个加速度传感器制作流程,从小米手环里面借鉴,然后到官网申请或者淘宝买模块,然后连上单片机,开始测试,到最后的变成简单的产品,所以说我就想问一下压力传感器的这个流程,材料什么的

网友:
可以考虑应变传感器,就是常说的应变片,也可以使用压电传感器,比如压电陶瓷(最简单的就是那种超簿的压电扬声器),具体的你可以查下相关资料。

网友:
你只说了一个简单的量程范围,方法很多。

但不同的精度要求,可能对应不同的方法和成本,差别很大。

另外,拳头打过来是个动量的概念,和力之间还是有很大不同。也可以采用动量测量法折算到力的大小。

网友:
可以考虑应变传感器,就是常说的应变片,也可以使用压电传感器,比如压电陶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