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7705电压采样的几个问题

楼主:
小弟最近要做一个高精度的电压采集装置,采集精度要到0.1mv,共有40个通道。采用AD7705作为采样AD,实际的应用中发现以下问题:
1.9个AD7705挂在同一个SPI总线上,第一个采样的ad只能采回一次结果,重复采样得到的结果是0,如果只采集9个通道以下,采样结果正常。
2.同一个AD7705,CH1 和 CH2 交替采样,总是有一个通道的数据不准确,而且跳动范围很大。
以上两个问题不知道是我的采集程序有问题还是AD7705本身的特性造成的?对于问题1我觉着是不是AD7705的SPI总线,最多支持8个?
小弟先行谢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AD7705受采样率限制,转换需要一段时间,在读取结果前需要判断DRDY是否就绪具体可以参考官方代码
http://w ...

好的,谢谢您!我们是把9个通道做到一块板子上的,40各通道用5块板子同时工作。

网友A:
AD7705受采样率限制,转换需要一段时间,在读取结果前需要判断DRDY是否就绪具体可以参考官方代码
http://www.analog.com/media/cn/e ... Code_ADC_AD7705.zip

另外AD7795只有2个差分通道,你是怎么用9个组成40路的?

网友:
这个问题解决了,是因为我的程序写错了,把通道1的数据读取和CS两个管脚配置反了,所以才会有这个问题。现在问题已经解决了,采样回来的结果还是挺准确的。谢谢各位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