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像处理选择什么型号的DSP

楼主:
图像处理方面选用什么DSP比较好,实现采集,处理,以太网传输

网友:
我对这个不太懂,不过我觉得具体使用什么DSP要由你的实际需求决定,比如你的图像大小是多少,要求什么样的速率?

网友:
你好,建议你关注一下TI的达芬奇DM81xx 系列产品;
可以实现采集,编码,解码,显示,和dsp 算法的处理

网友:
你可以把你的需求描述的更新详细清楚一点,像采集最大分辨率,编码是H264编码吗?dsp处理,是做车牌检测,人数统计,人脸检测还是什么的呢?需要解码和显示吗?
你需要处理多少路的视频呢?

这样可以给你更好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