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C7621应用问题

楼主:
本人在使用DAC7621  12bitDAC时,纹波噪声大DA输出在没有滤波电容的时候几乎是方波,加了一颗10uF电容后,纹波为40mV原理图:在图片里
file:///C:\Users\Zhongxy\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1578550919\QQ\WinTemp\RichOle\MG3UP@IE2[JBJ6AGD%E3R55.png
程序如下:file:///C:\Users\Zhongxy\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1578550919\QQ\WinTemp\RichOle\MG3UP@IE2[JBJ6AGD%E3R55.png
void dac_set(unsigned int data)
  {
   unsigned long int xdata;
   xdata=(unsigned long int)(428*data)/328;
   if(xdata>4095)
     xdata=4095;
   if(xdata==0)
     CLR=0;
   else
     {
      CLR=1;
      LOAD=1;
      CS=1;
      RW=1;
      FM3_GPIO->PDOR3=(FM3_GPIO->PDOR3 & 0xF000);
      FM3_GPIO->PDOR3=(FM3_GPIO->PDOR3 | xdata);
      CS=0;
      RW=0;
      //LOAD=1;
      delay_us(1);
      CS=1;
   //FM3_GPIO->PDOR3=(FM3_GPIO->PDOR3 & 0xF000);
   //FM3_GPIO->PDOR3=(FM3_GPIO->PDOR3 | xdata);
   //delay_us(1);
   //RW=1;
   //LOAD=1;
      LOAD=0;
      }
   }

请大侠们指点一下,是我程序没写对、原理图每涉及正确还是芯片本身纹波就很大?
file:///C:\Users\Zhongxy\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1578550919\QQ\WinTemp\RichOle\MG3UP@IE2[JBJ6AGD%E3R55.png

DAC原理图

DAC原理图

网友:
如果没加电容时几乎为方波,那么几乎就可以确定是程序有问题。没有哪个DA会输出方波。除非是时分复用的多通道DA。那也没有这么大的纹波。

网友:
我换过两个网上实例,都出来8KHz的方波

网友:
那位大侠可否提供DAC7621的程序

网友A:
谢谢大家,我自己找到原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大家,我自己找到原因了

可以分享下经验啊